aspire one d150 ocb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1-27):
   一台宏基型号:aspire one d150 上网本。故障为开机2秒就自动掉电。马上拆机后量各个电感都没有短路的现象。开机此时的电流为:0.110。这个电流代表主板还没有完全工作。但是量了,3V,5V,1.2V,1.5V,1.8V都有了。各个电压都正常。
   没办法了,只能打开图纸慢慢查了。在查到Q12的MOS管才发现问题,在Q12的+3VALW有3V,但+3VS这边只有1.9V,正常的话应该为+3VS。量管没有问题,这个管的控制是由+VSB经过电阴R185到Q12的控制脚,量为0V。电阻1脚为19V,2脚没有电压。量电阻R185的阻值为无穷大。立马换一个200K的电阻后,再开机。电流从0.010马上跳到0.500多后就可以显示了。
   在此分享一下此机的BIOS !
   在此分享一下此机的图纸 !

aspire one d150 0cb BIOS .zip

aspire one d150 0cb板号LA-4781P图纸.pdf

网友:
掉电可能是有供电不完全引起的是不?        楼主这个例子就是这种情况是不

网友A:
看可不可以直接飞过Q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可不可以直接飞过Q12

没试过。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
以前我也修到过联想E46G的上电掉电的,发现内存1.5VS转换1.5SUS的六角MOS管不能导通,我就直接将SD极导通,上电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