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2WB显示器点不亮

楼主(2013-01-27):
一台优派VA1912WB显示器黑屏,打开看电源板上有些电容鼓包,换电容后,5V 15V电压都有,可还是点不亮,请问还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灯管,高压板,按键也要测试下。。

网友:
点不亮是指——背光不亮?还是指示灯不亮,,

网友:
驱动板上3.3V和1.8V正常吗?开机键上有高电平没有?有的话按开机键是否能跳变,有跳变,不开机多为驱动板故障了。

网友:
高压板那边的保险电阻看看

网友:
哦,,看来高手很多哦,。我也学习了

网友A:
你有測燈管及外接燈管測試電源壓板嗎?按鍵阻值正常嗎?都做了相信答案就會出來了

网友:
暗屏吗》? 暗屏的话就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事啦,不暗的话就是驱动板的事啦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的故障,量量F200是否正常

网友:
建议测量一下那几个保险电阻!

网友(2013-03-09):
查一下去高压的保险

网友:
查查高压电路及屏背光,,,

网友:
查下高压板,用灯管点下,能否亮不?

网友:
灯管测试下看看

网友:
先用点屏工具检测屏的好坏  再用通用高压条代替 找到故障点 就能下手了

网友:
电源灯亮吗,亮的话换高压板,或者把那里的滤波电容全换掉

网友:
测试下灯管。如果没问题找高压部份。

网友:
这问题改个高压板就好,我遇到过,也是优派的。你也可以先把滤波电容都换了试试

还要接高压板供电直接接12v管子上,不要接电容上,我遇到过电容不良,导致该高压板不亮

网友:
要看F200后面有没有短路,有短路的话,通电会电源保护或导致电源损坏。

网友:
外接个通用 高压条 试试   看看是不是 高压条问题  在是用 恒虑源   加 测试高压条 点下灯管试试

网友(2013-04-14):
量量高压包和高压滤波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显示器了      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測燈管及外接燈管測試電源壓板嗎?按鍵阻值正常嗎?都做了相信答案就會出來了

请教一下,按键板阻值大概应该是多少?

网友(2013-06-04):
先测一下通往高压的保险保险,如果不是保险问题,再用测试灯管试一下高压,如果测试的灯管还是不亮,改个高压试试,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