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块三星板子的南桥是什么型号吗?急求!!!

楼主(2013-01-27):
人家换过壳子,所以不知道型号了。有板号,因为机器有点新,所以很少。二修了,不确定南桥对不对(南北桥一体)。无图纸,无点位。有好心人提供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A:
要是I3的机器应该是H55的    论坛上见说过H65可以代换H55的     不知道型号上个H65的试试

网友:
这个型号应该是BD82HM55

网友:
e212a857跟我手上这个板子差不多。

网友:
这板子应该都是HM55吧,芯片上有

网友:
          BD82HM55

网友:
看CPU造型就知道用的H55

网友:
QM57也能用啊

网友:
是db82hm55

网友:
这个是HM55的  一代桥

网友:
不太配套吧,CPU是一代 I3,桥也就是HM55,但是看你的桥像是HM76,这个应该是三代的I3

网友:
HM55或者HM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I3的机器应该是H55的    论坛上见说过H65可以代换H55的     不知道型号上个H65的试试

你去试试,HM55和HM65代换看看,大小都不一样,还能代换????

网友B:
我这有个一样的板,看了下是 BD82HM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一样的板,看了下是 BD82HM55

你好,你那个板的板号一样吗

网友:
PCH I系统的U 应该 HM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