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上不了电

楼主(2013-01-27):
上不了电0.01 。查了RT8206B 23 24  25 脚。动了一下24脚的电压8.22 就可以上电了可以显示1.22。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麻烦大家。

网友:
boot 自居升压开焊了吧

网友:
BOOT是自举升压的意思。就是RT8206B的那个BOOT引脚

网友A:
上不了电是不加电么?换一个试试呗,这芯片坏的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是哪个BOOT。麻烦您解释下

激励利用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加上二极管叠加,升压促进开关管能够良好的打开

网友:
直接换芯片试试

网友:
电容不良,也会引起时行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不了电是不加电么?换一个试试呗,这芯片坏的也多

上不了电,电源0.01 上了到0.02马上掉回0.01.芯片换过了。还是一样。有时会正常有时又不正常。正常几率30%。

网友C:
vb vb vbv vb aisgkbs ksbs

网友:
引用 网友C:
vb vb vbv vb aisgkbs ksbs

麻烦您。这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