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大帮帮忙

楼主(2013-01-27):
今天来了一个清华紫光的显示器,型号:V919W。
出现的问题是显示器不亮,电源是外接适配器的,量的正常,就是给驱动板供不上电,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如果换驱动板,应该怎么改线什么的

网友:
驱动板没有电,是不是接头坏了?接头下,应该连接了一个小电感,电容,测试一下有没有电啊。。如果没有,可能是你的接头坏了。。换驱动板上的接头试试。。

网友:
哦,我们换了一块相同的驱动板,现在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