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大师帮忙,昂达NF520A上显卡点不亮

楼主(2013-01-27):
昂达NF520A上显卡点不亮,测PCI-E接口上12V,3.3V,供电正常,复位正常,就是A13和A14脚没的时钟信号,请大家告诉我这个时钟信号是那里给的? 跑码跑到完了,就是检不到显卡

网友:
这也太不专业了吧,没跑下所有供电正不正常。不过目测这单桥是板子,可能桥问题多点。

网友A:
A13和A14脚  桥过来的。

你这种查桥工作条件正常了没有,这种情况要么桥坏或者桥虚焊了。

网友:
桥的工作条件都有什么啊?我是一个新手啥也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3和A14脚  桥过来的。

你这种查桥工作条件正常了没有,这种情况要么桥坏或者桥虚焊了。

就上面我发的那个板子的桥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3和A14脚  桥过来的。

你这种查桥工作条件正常了没有,这种情况要么桥坏或者桥虚焊了。

我想不能是虚焊了!因为我同时收到四台网吧的机器都这一样的病

网友:
PCI  B16上的时钟有,就是PCI-E上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不能是虚焊了!因为我同时收到四台网吧的机器都这一样的病

AMD单桥的板子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楼主别执着了,单桥你说四张故障一样,就是10张故障一样都不奇怪的,amd单桥虚焊和损坏率超高的

网友C:
这个到我手里大多焊接北桥的,打下那2根线如果对地无穷大就压北桥同时测下。

网友D:
集显能显示吗? 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到我手里大多焊接北桥的,打下那2根线如果对地无穷大就压北桥同时测下。

我用蜂鸣档测的,蜂鸣档响但是表上显示045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显能显示吗? 加焊桥!

没有集显

网友D:
哦我看错了NF520是大板看成小板了现在跑什么吗?BIOS刷过没有?

网友:
像这种情况,供电没有问题的话大多是桥

网友:
学习了哦...这类故障我也碰到很多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我看错了NF520是大板看成小板了现在跑什么吗?BIOS刷过没有?

BIOS没刷过,哈哈我是个新手还没有那工具

网友:
没刷过BIOS,没有工具啊

网友:
不看了 干桥吧 单桥的什么问都会出现

网友:
桥到PCI-E线断了

网友:
AMD的吧~ 直接把桥干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