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G41M3不触发。红色5V和橙色3.3V对地短路怎么办?

楼主(2013-01-27):
杰微G41M3不触发。红色5V和橙色3.3V对地短路怎么办?大侠们给点意见哈,新手

网友:
还能咱办呀跑线—先3.3的待机电压看

网友:
不触发还不好修啊

待机正常就换GB

网友:
3.3V电压对地短路我也一直找原因,静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下,什么是GB

fb82801gb  h7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