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显示器23.6的屏

楼主(2013-01-27):
此显示器有没有通病?亮一下就灭,有时候按几次就好了,修了4个了已经修起,来了都是电容的问题。但是这个貌似高压板问题 ,可是老板不让改板,说客户嫌贵。。。高压板上面芯片是BIT3501  把他去保护可以吗? 纠结了

网友:
就算电容没鼓包,也应该测试一下电源输出,亮一下灭可以检查一下高压线圈。。13块钱一个高压板,能贵到哪里啊?

网友:
首先确定是高压板了 再说去保护的问题  如果是灯管问题 去保护也不太用的住的

网友:
电压肯定没问题的,我说的去保护是去高压板保护 不是灯管保护。

网友:
线圈这我都查过 肯定没问题。

网友A:
如果都没问题,那就先去保护试试了。。高压板的两个开关管应该保证没问题。。还不行,就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没问题,那就先去保护试试了。。高压板的两个开关管应该保证没问题。。还不行,就只能换芯片了。。

我还是去了保护试试吧。开关管 4606 这都是测好的= =、

网友:
“亮一下就灭,有时候按几次就好了”,这个是什么意思,按几次就好了是指按开关键几次就好了,还是指按压机器,按压驱动板,还是按压电源板呀?

网友B:
高压电路没问题,那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电路没问题,那就是屏有问题了,,

屏是没问题的大哥。。。

网友:
一块高压板10块钱不到,修来修去 时间没了,还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哎 时间就是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