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M95的显示器

楼主(2013-01-27):
本人现在有一台长城M95的显示器,通电时按键板就一闪一闪的,当把屏线拔了屏上的高压条就亮了,请问一下高手们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长城显示器通病。我有一堆坏的驱动板,没时间研究,是给屏的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我已经摸透了 把高压板供电的哪一个电容换掉  然后在驱动板电源供电那里加一个16V1000uF的电容 百分百OK

网友:
故障说得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