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代换问题

楼主(2013-01-27):
色码电阻可以用比原本低一点的代换吗 比如1.46代换1.48千欧的 行不行

网友:
电阻的代换原则是跟电容一样的。。只能大,不能小。。如果要求不是很精确,相差不大是可以的。。

网友:
只要不是精密电阻或是阻值要求很高的,误差在1%左右没问题.

网友:
好像是可以有15%的误差.你说的1.46可以代换1.48的.

网友:
没问题的,在误差范围内

网友:
要看在电路中的作用吧,如果是分压要得到某个电压的话一般是不可代换,纯粹是过信号或者上下拉的话代换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一般没说明精度的色码电阻误差都在5%以上,可以参考把握就行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喜欢这样做

网友(2014-08-02):
你说的值,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