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新审视显卡问题之东芝M300接显卡“不跑码”的帖子的衍生

楼主(2013-01-27):
接一个东芝M300,故障和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4997如出一辙,开始一点头绪没有,后来看到这个帖子发现问题是一模一样的,压着北桥,显卡槽1脚就有阻值400左右,手一松就没有了。加焊北桥无果,已经想飞线北桥了,可后来想了想,把显卡插槽背面一号脚位置,用刀片刮漆,一共刮出3个过孔,因为发不了图片,所以只能描述一下。
位置是,1脚的背面,圆洞的边上,R253电阻靠近北桥这边的焊点直垂。飞线到1脚,暂时解决,测试了好几次,但是没有经过实践的考验。各位仁兄遇到这个情况,可以多测试测试。

网友:
楼主说得这是什么意思来着。。没看懂啊

网友:
几年没有用过跑码卡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 虚焊了。。。楼主是把显卡刮开上面的点飞线了?像IBM卡LOGO FBM虚焊一样?

网友:
你可能没仔细看我写的,也没有仔细看原文作者。显卡板是好的,只是显卡插槽和北桥之间断线。原文作者是飞线到北桥里面,我是飞线到显卡插槽背面。不过,也许是特殊机器,特殊对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