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修好一台显示器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3-01-27):
   客户今天送来一台联想L193W的显示器,开机无显示,指示灯不亮,打开显示器发现电容鼓包了,把鼓包的电容换了,开机还是无显示,用万用表检查高压板短了,上面有两个管子坏了,管子是40N60坏了一个,在主板上找了个同型号的管子换上,开机还是没有反应,一量5V电压在1--3伏跳变,检查启动电路发现50V22UF的电容容量成2UF了换上新50V47UF的电容,开机正常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有的啊,也许你没有遇到。有一台三星2494LW 拿来时是开机一闪,看不到什么,先是换板试,因为同样机子有几台,单点灯管也不正常,再把驱动板的拿到别的机子一试,显示无信号,插信号也是一样,这种可以写MCU解决。但是灯管要换,电源板上的高压线圈也要换,还要重写MCU,机主出不了价,就没有给他修了。丢一边叫他报废。

网友:
你是高手啊

网友:
修来修去  还是显示器好修

网友:
看来经验要多积累,要仔细小心。

网友:
显示器60%是这些问题是

网友:
電容不鼓包不代表就一定都是正常的,有時最好還是要拔下來測量一下比較妥當

网友:
路过 ,借鉴借鉴经验

网友:
启动电路的电容一般有啥用?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万用表,50V22UF的都能测出来,求赐教

网友:
是啊,小电容有时作用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