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给客户拿去代用 拿回来一开机成这样了。。

楼主(2013-01-27):
昨天我把屏幕拆下来了 两层玻璃板中间貌似是液晶 最上面的玻璃上有层膜 求指点:能把屏幕表面那层膜拆了换一下?
我估计是客户拿回来的时候手指按到屏幕了  换偏光片能好么。。

求回复 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报废了。行规:当面试机。。你没有按照行规走啊

网友A:
拿回来前不试机吗? 现在客户走了怪谁呀。

网友:
这是屏有问题了,可以说是修不好的。

网友:
右下角明显是人为进液导致的屏漏液,是无法修复的,你应该可以从屏铁框(框外及框内)对应处看到腐蚀的痕迹.至于屏上方那个黑斑,几种可能导致:1、进液,2、按压屏裂,3、屏内有气泡。但是综合右下角故障,应该一起是进液(看故障现象进水可能性大)导致的屏坏。

至于是客户搞进去的还是你给客户之前搞进去的就不知道你了,因为腐蚀是需要一断时间的。

网友(点评):
下侧如本楼所述进液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上侧圆形斑点属于明显压伤压伤,可能是客人将液晶面平放在硬物上导致。这两种故障都属于不可修复,只能换屏。

网友B:
受潮么? 受潮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回来前不试机吗? 现在客户走了怪谁呀。

责任倒是无所谓的。我只想研究下原因。

网友:
挤压过的液晶面板会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潮么? 受潮进水???

如果受潮进水可以看铁框白锈痕迹,痕迹会比较均匀分布,如果痕迹仅对应故障处附近有,那就不是受潮了。

网友:
屏碎了,不用换了,你我没那技术,弄不好估计都不显了。

网友:
这是液晶屏受到外力挤压后的物理 损伤没用的,无法维修

网友:
给客户黑了把里面的好的屏换了把。那块大的一般这个情况属于压伤。

网友:
压漏液的,你家的水能进成这样,你家的潮能潮能这样。

网友:
屏线或模块哦...

网友:
报废了,屏玻璃碎了

网友:
很明显是屏漏液了。。坏了,神仙也难救啊。。

网友:
坏了哦··拆开看看就知道·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压坏的不用修了

网友:
借屏有风险 外借需谨慎呀!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将就用用,装装系统什么的!悲剧了。

网友:
进水了.不知道能不能修.

网友:
不是什么偏光板了。就是液晶板受挤压了。

网友:
悲剧了,你这屏坏了,,,

网友:
我这里 有个同样的屏 两个鸡蛋大小的黑斑  用手挤下可以可以跑到别处去  原来的地方就正常了 ,这样的报废了吧

网友:
还是SONY的,可惜了!只能怪你当时没有试机

网友:
用的拎显示器,力大了捏的

网友:
明显是被东西顶了一下,我一般给人家代用都会说明要保证屏幕没坏才行,电路板坏了自己可以修。

网友:
看样像是屏坏了,不像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没法修报废吧

网友:
还给他带用,楼主挺好的,可是亏了自己!

网友:
这个明显是屏裂了受到外部压力才造成的

网友:
不是偏光膜的问题 是屏碎了

网友:
液晶屏坏掉了,不能修复

网友:
哈哈。。。屏坏了说~!

网友:
面板壞了   沒救

网友:
漏液了,不用修了。

网友:
有没有老师傅把这样的切成14的用啊!

网友:
好可惜哦屏坏了。这款SONY是黑底屏,效果很好的哦

网友:
看样子像监控一体机显示器,屏坏,没得修

网友:
换屏吧,以后不要出借了。吃一鉴长一智。

网友:
屏漏液了,无法修复。看来备用机外借的时候还得走全程序啊,接收的时候试屏就不会悲剧了

网友:
黑点是压得。。。修复不了了。。

网友:
屏线接口问题 清洗下就OK了

网友:
这客户得多恨你啊  这样搞

网友:
修不了的了....

网友:
这个不用研究了.......看了照片,原因可以确定是进水引起的.......漏液........上面和下面的两个斑都是进水引起的............另外说下,无法修复...............

网友:
我也经常外借液显呀,但都是认识的

网友:
肯定没办法修  都弄破啦

网友:
很明显的受外力导致的屏损伤~屏物理损坏~跟进水有毛关系?

网友:
漏液了,只能报废了,
以后给客户的备用机还是搞个带线的屏,坏了也损失不大

网友:
漏液了,能将就用就用,用不了就报废吧,留着拆零件。

网友:
这种情况会不会扩散越来越大,最后站到整个屏幕啊

网友:
4楼正解,修不到了,楼主没试清楚就让客户走了么

网友:
液晶被挤压导致的问题 这种问题很正常的 呵呵

网友:
屏漏液啊 换吧 没得修

网友:
这花蕊与众不同。

网友:
明显是屏挂了,没得修头了

网友:
典型压伤,没得救了,将就用吧,楼主化悲伤为动力吧

网友:
别折腾了,估计那块上手拿的时候用力压了,事件的还原:用户单手拿着屏拇指捏屏,里外四个指头捏着外壳,不小心没拿稳,滑了一下,他用力一捏没抓住,结果掉到地上,。。。。。看看四周没人,在看看外壳没坏,哈哈送过去。。,让你赶快测试他的屏,你忙的收钱和打发他走,没有时间看,用户快速离开。

网友:
老老实实地当测试机器用的吧。收到个经验呢。给代用的先测试。

网友:
肯定是手指头压的

网友:
借屏有风险,看样子是屏漏液了

网友:
不能让别人免费用

网友:
屏板压坏了和客户商量赔偿事宜吧~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还拿出来晒啊!算你给大家提个醒了,这屏报废了,要不就当维修试机用吧。

网友:
NND,我也给了一个17寸的给客户用,回来我不在,MD取走了他的换回我的。
钱没给(离我店很近的一个粉摊老板),第二天去找他要钱。换老板了了。日
回来试试那个17寸。多了一条线。成了线屏。
欠维修费100+个无线网卡(拿货25)卖55块,+一个线屏乏值100

网友:
纯技术讨论,欢迎板砖。。。
针对亚新科技的点评已经楼上不少维友的评论均以非常肯定的口气判断屏上方(非右下角)的黑斑是压坏的,我还是回到我的判断3个可能:1、进液,2、按压屏裂,3、屏内有气泡。我一一解释。

首先跟楼主那个黑斑相似的故障我见过的屏?片了,有拆解分析?片,有实验?片,3个主要可能大致比例是进液60%,按压屏裂30%,气泡5%
解释:
进液判断依据除了我前面有说过铁框的问题,但是还有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黑斑位置边缘均在距离屏边缘不到0.5CM的地方,甚至是直接黑斑边缘已经到达屏边缘。
按压屏裂的如果是手指(不是暴力按,不是故意按)按的,斑的大小与手指差不多,斑会呈现一头小黑(彩)点逐渐加深至黑斑。举楼主那个斑的图,说明不是手指压的,斑太圆不椭圆,出现的位置太靠上,不符合手拿的位置,黑点出现在上方不符合手指的方向,应该是下方出现黑点。那如果是暴力按,故意按,或者是撞击,摔机,出现的斑较大,出现的斑周围黑点或者彩点比较少,按压黑斑,黑斑的边缘内部会有象断开并溢出液体样的表现,具体你们自己可以实验体会。

屏内有气泡(屏生产本身造成),见得比较少,比较明显的症状的按压黑斑你会有感觉到随着按压起伏震动,有些甚至你能听到声音。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 那那人发了、厂家额屏也不i用销售了 哈哈

网友:
看起來感覺好像是那個點有小破了吧!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把  反正都这样了 没准好了呢

网友:
坏啦 自己的就将就用吧  下次注意 啊   我们也伤不起啊

网友:
最好不要给用户什么代用机,,,

网友:
估计是拿来拿去运输途中压坏的

网友:
没图呢  去拿也不试试,

网友:
没必要修了 当给自己买个教训吧

网友:
不是很好换吧, 中间那层

网友:
屏的问题,没的修了。。。

网友:
谢谢 节后打开一看 有点喜人啊!

网友:
我一般只借老式CRT的 不要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