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5M03主板工作二三个小时会自动重启

楼主(2013-01-27):
DELL小机箱,主板是G45M03,使用中正常,二三个小时会自动重启,重启后进系统仍然正常使用。

采用替换法试了,问题出在主板上的,E5300的CPU手头没有就没有更换。电源,硬盘都换了试了。

现在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问题,CPU座的问题吗?望大家指点一下维修方向。

网友:
目前您状况我是比较偏向散热方面,换个风扇试试看

网友:
散热问题吧楼主

网友:
可能电源问题

网友A:
综上所诉你先清下灰 加个大风 吹 再 换个电源   DELL 电源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综上所诉你先清下灰 加个大风 吹 再 换个电源   DELL 电源也爱坏

用其它电源试过也是同样的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