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的电解电容容量能变大?

楼主(2013-01-27):
修一个ATX电源,输出滤波电容为16V3300uf,目测6个电容有2个鼓包,另4个没鼓,把6个全拆下来,用表一测,我擦,其中4个没鼓的容量竟然将近4600uf(4个都差不多),以为是表有问题,找了几个新的电容,测试表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旧的电解电容容量还能增大吗?下面是测试图(4917的那个是4700uf的,字看不清了)

网友:
不能变大

网友:
这确实是件奇怪的事,以前没有听说过会变大的。有一个可能是工厂封装错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个电容测试仪器的测试原理不一样  侧不准  大了倒小事,就是不赖压,不然怎么爆了。肯定赖压低容量可以做很大的。

网友:
用电桥测试就知道容量是变大还是变小了。

还是电桥靠谱
用电桥就原形必必露了

网友:
电容我一般情况下都不测的.呵呵

网友:
有人说,电容容量变大,并不是真的变大,而是因为电容漏电,表的误测。。

网友:
还第一次见基本上都变小 你咧外 哈哈

网友:
电容不良,肯定会变大,电解电容 很容易坏

网友:
估计这表测1000UF以上的电容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这不是电容容量变大,而是有漏电软击穿现象,我再修洗衣机电机电容时经常碰到这种现象,用电容表量比实际标称容量大大到一定程度时,电机就会转动无力或不转的现象

网友:
从来没有测地电空容量,一般测下阻值看下有没有短路,没短路没古堡就是好的。

网友:
不行就换,电容不值什么钱,只要赚到钱就可以了,有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

网友:
这个不准 ,,,,

网友:
这个主要是用普通的表是测不准的,电容的指标多了,容量仅仅只是一个方面。

网友:
这个表测得准

网友:
那是 不会变大的 有可能在测量中产生的误差!

网友:
那其实就是有漏电,快没容量了!数字表应该测不了1000uf以上的吧!

网友:
测试前要先给电容放电,然后再测,数值超规定范围,就是漏电了,数值小很多,是电解液干

网友:
一般情况下时间久了全换掉,不测,开关电路非同音响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