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3-01-27):
HP4411S的机器,故障是进系统就到桌面时非常准时的掉电,进PE滚条掉电。。有没修个的朋友分享下啊。。

网友:
是I3的吗
先换CPU 再做显卡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散热问题,青灰了么?

网友:
CPU可能坏了

网友B:
换个 u  不成就北桥了

网友:
是温度过高吧 或者CPU滤波电容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散热问题,青灰了么?

不是散热问题哦

网友:
HP 的机器怎么这么破啊 商用的还这么容易坏!

网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不坏我们做维修的 靠啥赚钱啊!呵呵

网友C:
你进PE试试呢,如果进PE不掉,很可能是声卡,网卡,无线网卡的问题。

网友:
看下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进PE试试呢,如果进PE不掉,很可能是声卡,网卡,无线网卡的问题。

pe 也会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 u  不成就北桥了

p45北桥  不是amd的

网友:
可能cpu边上电容不良。

网友:
单板不测进到pe桌面马上就掉电

网友:
单板测进到pe桌面马上就掉电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393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