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5B哪位师傅在用啊?

楼主(2013-01-27):
小弟想入手个啊,不知道15B是多大啊,感觉太大测量电路时不方便?开机速度这样?测量时反应快吗?在用的师傅给个建议啊,谢谢

网友:
使用中,前边只用过百十块的胜利,没用过更好的表,对15B非常满意

网友:
有没有师傅说的详细点啊,谢谢了

网友:
自动模式的时候测量电阻很慢,建议设置成手动模式选择合适的量程测量电阻以获得更快的速度。
其他都不错,不管是做功还是质量。

网友:
店里有15B和175的福禄克,我一般用175的,15B用着由于用惯了175,用15B时就感觉不好用,但做工精细,做的都很好,15B的手动档听师傅说的确比自动档反应快。

网友:
15B不行,还不如用胜利手动的

网友:
我用的15B觉得测电阻还行,就是不能自动关闭但是电池能耐用

网友:
日常维修中用到测电阻的时候很少,一般都是用二极管档快速判断,感觉有问题的才测精确电阻,所以测电阻慢基本不算是什么问题。虽然不能自动关闭,好像有自动待机功能吧,一段时间不用就黑屏了,用的时候随便按个键就亮了,两节南孚五号电池,用了快一年了,算是很省电了吧。百十块钱的胜利就算了吧,根本不一个档次。

网友:
都还行,都是福禄克的,反应都比较快

网友:
自动挡测电阻速度不是很给力(设为手动就好),不过FLUKE的皮实是名不虚传地,一块表用个几年不成问题

网友:
175 179 不错

网友:
15b的声音有点小,建议买个优利德的UT39A,我用惯了优利德的用福禄克的还有点不习惯呢!买了福禄克的感觉有点没必要!UT39A的速度什么的都还不错

我们店里也有一个UT39A,速度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