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R428 电流跑0.198 系统供电芯片发烫

楼主(2013-01-27):
求助三星R428 电流跑0.198 系统供电芯片发烫 ,测量系统供电芯片条件,发现线性5V正常,3V只有1.2V 对地阻值400多欧,芯片换过还是一样,发烫.线性3V只有1.2V,看
电路图
发现这个电压经过复合
二极管
测量二极管的3脚对地短路,现在不知道如何修了,求各位帮助,
芯片

网友:
二极管为D516 一边接钮扣电池一边接3V线性电压,

网友:
一个小电容坏了 你找找 就在硬盘下面

网友:
传说中的通病?
楼主你把硬盘下面那块黑的撕下来,拍个清晰地照片给我看看呢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通病

网友:
我是进方便面水了,后的,还是正常使用后出现的问题,小电容也拆掉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有截图看最好,还可以帮分析一下,下图纸太费金币

网友:
南桥后面的第一个电容量下有没有3.3V 没有换了就可以, 我修过几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