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CF280用半年后感觉!

楼主(2013-01-27):
以下问题请迅维修BGA工程师帮助解决。
1。下温风嘴四个角上四个罗丝,很难调水平,(原因下风枪身不平)。
2。下温风嘴四个角上四个罗丝,机器加热的同时四个罗丝有一个罗丝会慢慢转出来,顶到主板,发出很大的噪音,整个主板都在震动,把我要焊的775CPU都给移了一个位,动力真大。(原因下风枪震动大)
3。下温风嘴四个角上四个罗丝,罗丝本身体积太大,很多时候难找到合适位置。如果想调到合适位置,高低高低的调,不调十次也要调八次才如意,这样半小时没了。
4。机器加热时,主板往上浮,哈。。冷了又恢复。人若不在机器旁边,都不知道为何没有焊好。有一次焊ASUS的A8M2N-LA板子,靠CPU座这边的PCB板子就浮起来了,本来是不过C1,变成不跑码了,哈。。。(能不能搞个什么往下压平呀)。
5。大主板单芯片,焊变形大,基本报费。(现在不焊,直接报费,还省点电费)
6。机器的铝合金支架很多地方都是90度角,能不能把它变个半圆的角,很容易伤到人。
7。关键地方装配工艺不理想,很多时候不顺手,多多改善。
以上个人感觉,

网友:
哥用红外的I760

除了没做过CPU座  其他的都是秒杀啊

网友(点评):
星哥你是女的呀

网友(点评):
那个是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前同事,你懂得

网友(点评):
星哥一直都很火

网友:
你的BGA机器有没有放平,主板变形可能要先烤干燥,不行的话自己拿个重物压住 ,直角可以贴橡胶,毕竟机器便宜
我的CF360,曲线总调不好,我都是用镊子推一下,芯片能动就关BGA机器了

网友:
俺刚买的360,下风嘴也有你说的问题,螺丝不平啊,左边一个角很高,下风枪真的没装好

网友(点评):
是板子不平还是螺丝不平。你拍个照片吧。或者直接放个玻璃到下风嘴上看平不平。

网友:
变形的我我觉得是预热不够 特别是现在这么冷的天要是不改预热时间很多都会变形

网友:
大哥,在这个论坛上玩返修台的,你应该属于元老级人物了。
焊芯片的时候,下风嘴是否要完全吻合底部PCB板。大尺寸主板焊接的时候,被焊接区域下沉,或者上浮这种问题。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不算什么问题啊。
像大尺寸的PBC,焊接的时候芯片位置变形这种问题。有80%的可能性是你整体预热不够,焊接部位受热过高,造成的PCB扭曲变形。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厂家设计PCB覆铜的面积太大,造成PCB导热不匀变形。前者的话我们可以焊接前对PCB进行整体预热,让主板整体温度达到90-100度的温度再进行焊接,这样的话局部变形基本就解决了。像PCB设计时候存在的问题,只能靠外力来拉伸,我们配的有挂钩夹具。
至于你说的机械件问题,年后我跟机加部门反映下,叫他们切割完材料之后倒下圆角。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在今后的生产中一定会注重这些细节问题。实际用户反馈回来的使用问题,我们一定会尽力解决。

以后如果还有使用方面的小问题,可以跟我在QQ上面探讨下,我的QQ:2859580537

网友:
我的280T还在摸索中

网友:
老兄,有问题可以直接到迅维来,找售后给你解决。我的话,放假了,年后可以帮你啊呵呵
1、先用玻璃试试是否下风嘴不平,若是,请联系工程师
2、你没放平机器吧。
3、一般不需要下部全支撑的,若要全部接触到,又一次搞定。得想个又便宜又好用的机械方式
4、顶的太狠了吧?这样才会上翘。。。
5、单芯片NV板本就容易变形,请预热。另外,大板除下支撑全用上外,最好换上360
6、机械问题,出厂时,很多棱角都已经做过处理,如果还有哪里容易割到人,拍个照。
7、什么地方的工艺有问题?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改善。

网友:
照片拍的不好,不知怎么拍才好,BGA我是第一次用,以前没用过,是新手啊,见过别人做BGA也不到10次~~!
收到360好多天了,正在联系使用。迅维官方淘宝店有我的评论
我觉着放在玻璃上调整也不准确,要是有卡尺测下应该不错。
平放在桌子上

左脚用红笔红点标记下这个角高,方便放在桌子上重新调整。

左边3个角差不多

转动一下4个螺丝又要重新调整

网友(2013-03-09):
这个板子本来就不是平的。所以风嘴弄个可调螺丝。

网友:
风枪下面有一两个点顶着主板就OK了,我用的BGA风嘴都不接触主板,主要靠铝合金支架顶, 还考虑什么几个螺丝平不平? 主要的问题 BGA风枪如果震动太大,真心不好用,特别是风嘴还要顶在主板上! 好点的根本感觉不到震动

网友(2015-04-10):
今天刚看到你的帖子,昨天还调了一个,简单的很,我的下风嘴也不平后边2个明显低1~2毫米,把内6脚螺丝拆下来。取下带磁铁的那块,后边弄了几个圆形的螺丝垫脚垫上,拧上螺丝,注意先用胶带把垫脚粘住,要不掉到机器里边,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