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下数字示波器,普及下简单的基础知识

楼主(2013-01-27):
刚买了普源1102E,今天有空,研究了一下,给刚接触示波器的朋友普及下最基本的基础知识吧。很简单,高手路过吧。下边进入正题。1,示波器都是工作在触发状态的,触发方式有自动,普通,单次三种。自动就是咱们平时量晶振,pwm信号用的,显示的波形会随着信号同步变化,探头离开测试点屏幕上的波形就会消失。普通和自动的相同点是屏幕显示的波形是和信号同步变化的,差别就是探头离开测试点后屏幕上的波形不会消失。单次就是咱们常说的抓波用的,满足设定的触发条件后,波形就不再变化了,探头离开测试点后屏幕的波形也不消失。当抓到波后,示波器的run/stop按钮会亮红灯,想再次抓波的话,就要按一下这个按钮,变绿色才行。
2,不论是抓波还是普通测量,只要探头接触到测试点,示波器就在工作了,屏幕的显示速度跟不上不代表示波器没有检测到波形,所以因为屏幕上图像出来的慢就认为示波器反应慢,检测不到速度快的波形的观点是错误的。

先写这两点吧。不对的地方请指正。多谢。

网友:
不管对不对,我先学学

网友A:
1,示波器都是工作在触发状态的,触发方式有自动,普通,单次三种。自动就是咱们平时量晶振,pwm信号用的,显示的波形会随着信号同步变化,探头离开测试点屏幕上的波形就会消失。普通和自动的相同点是屏幕显示的波形是和信号同步变化的,差别就是探头离开测试点后屏幕上的波形不会消失。单次就是咱们常说的抓波用的,满足设定的触发条件后,波形就不再变化了,探头离开测试点后屏幕的波形也不消失。当抓到波后,示波器的run/stop按钮会亮红灯,想再次抓波的话,就要按一下这个按钮,变绿色才行。
2,不论是抓波还是普通测量,只要探头接触到测试点,示波器就在工作了,屏幕的显示速度跟不上不代表示波器没有检测到波形,所以因为屏幕上图像出来的慢就认为示波器反应慢,检测不到速度快的波形的观点是错误的。

依我看,应该是你的观点全是错误的,因为你是主观并不客户,多看看测试测量相关的文章
1,首先应该记住一点,不论什么波形,就算是原子钟的波形都是变化的,这个变化随着采样率的大小而显示出波动.其次auto是自动没错,但nornal并不解释为普通应该为正常(手动设置触发电平),你说的三种触发方式,包括我自己常用的auto level和解码触发并不是对波形而言,而是相对一般为中心点,而触发控制的确触发电平,就是说当电压到达你设置的电压点时,示波器开始显示!同时引申出下面说的你的第2点.
2,示波器不是接触到测试点就工作,而是要看你设置的触发方式.当你是自动时,示波器不管什么状态下都会一直工作(采样),保持波形更新率;当你是正常时,示波器不工作(应该理解为既不采样,也不更新显示波形),当探头电压到达你设置定的电平值时,示波器开始采样并且更新波形和刷新显示;当你设置为单次时,这时候引入了一个叫预采样的概念,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数字机都会在测试电平到点触发点之前就开始采样,至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还得看文章,单次触发方式是采样率最高,包含波形信息最丰富的.
最后,屏幕上出来的慢就是示波器反应慢,这个要理解什么是屏幕更新速度.
我也有普源的机器DS1052E,但也有安捷伦和HP的机器,如果你用过安捷伦的机器,相信你也会说普源反应慢.

hjq

网友:
"当你是正常时,示波器不工作(应该理解为既不采样,也不更新显示波形),当探头电压到达你设置定的电平值时,示波器开始采样并且更新波形和刷新显示;"

请问如果探头接触到测试点的时候示波器不工作,不采样,示波器如何知道测试点电压达到了设定值?

网友:
最后,屏幕上出来的慢就是示波器反应慢,这个要理解什么是屏幕更新速度

屏幕的反应时毫秒级别的,示波器的采样速度是纳秒级别的,难道示波器只能测量到毫秒级别的信号?

hjq
“屏幕更新速度”不是指“屏幕响应速度”。你说的“屏幕反应速度是毫秒级”是屏幕的“响应速度”。这里说通俗点就是刷新屏幕“显示内容”的速度。

网友:
很好的经验,向楼主学习

网友:
从探头接触检测点到屏幕上显示出结果的这个速度,我承认低档示波器要比一些高档示波器慢,但是别管什么更新速度还是响应速度,别管多么低档的示波器,只要是合格的,它就能检测到它应该检测到的波形。也就是说只要在一定的标准内,高档示波器能检测到的,低档示波器一样也能检测到。对我们维修来说,安泰信和安捷伦,惠普之类没什么本质的差别。高档工具用起来更舒服,这是事实。

网友B(2013-02-28):
       专家说了,高科技不能锁定价格!最后我决定在数字时代里,应该购买数示波器。我也是用的普源1102数字示波器,购买大约半年多了嘛,圆了我拥有一台数字示波器的梦,有网友说普源1102E是穷人的劳斯莱斯!跟你在使用过程中,我也有同感!从资料上看,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是有一个过程的,就看厂家使用的是不是优质的高速模/数转换芯片等等。模拟示波器应该没有模/数转换芯片吧,从理论上讲比数字示波器要快得多,因为没有花模/数转换,这个转换时间,显示器的显示速度也要比液晶显示器快很多。我没有用过模拟示波器,我相信应该比数字示波器快!可能在操作上功能上没有数字示波器好。
    就像李凤谋使用感受所说,显示出来的波形结果慢,不等于测不到波形和不准确。

网友:
希望继续讨论,示波器还是有些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我看,应该是你的观点全是错误的,因为你是主观并不客户,多看看测试测量相关的文章
1,首先应该记住一点 ...

应该有错别字吧,大虾能理解。

我们这些菜鸟就有些困难了

网友:
这数字示波器我就是用不习惯啊!

网友:
学习中  示波器还是不太会使用

网友:
哎,普源买了一年多了,还是不怎么会用啊

网友:
学习中。。。真的没用过 ,只在学校里见过几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专家说了,高科技不能锁定价格!最后我决定在数字时代里,应该购买数示波器。我也是用的普源1102数 ...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4002-1-1.html
特发上两个录像,或者自己去对比一下比打字要来得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4002-1-1.html
特发上两个录像,或者自己去对比一下比打字要来得准 ...

      俗话说得好!一分钱一分货,一般来说,不管是模拟示波器也好,是数字示波器也好。一般贵的示波器应该比便宜的示波器要好,本来普源1102E就是最低端的数字示波器了,总比山寨的好啊!不过对于一般维修来说,应该满足,有钱的朋友!应该玩玩中高档的示波器才好!
    其实我是爱好而已,买回来用了几天,测了一些台式机电脑主板的晶振信号,时钟频率,CPU供电芯片的脉冲信号及各供电电压、ATX电源波形信号及用双踪双通道测电源的PG信号,电压等、影碟机的音频信号及视频信号,机顶盒的音视频信号都能测出来,看来一般维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由于没有搞维修,目前入库了。想玩的时候再拿出来玩一下。

网友:
说实话在好的示波器,在我手里就是一堆废铁,可能花那个钱,还不一定能赚到这个示波器的钱,都不知道怎么用啊我,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