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6 电流到0.5-0.7掉电

楼主(2013-01-27):
机子拿来时在别家修过,上家把CPU座子后的大电容多掉了,显卡也焊过了,
这种情况的I3机子还第一次修,不做从那里下手,那位师傅指点一下,
CPU后的电容与显卡我多重新弄过了,还是老样子,不过把显卡摘掉通电到0.4就掉了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多没人碰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HWPG查查吧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与你现象一样,是一个15V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缺少供电吧。

网友:
这个你可以看看论坛T6掉电的贴子,好多呢。PR171那里缺15V,从PR145处引一个过去就行,我手机拍过照片,一会看看能不能传过去

网友:
缺少供电吧

网友:
看下差不差电 不装内存掉不掉
反对楼主:
0.0
〓华伟维修〓
反对楼主:
广达的主板,全好的不插内存也会掉电

网友:
这样的 二手机最难搞了 找个图纸 看看缺不缺供电 显卡也得排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