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显卡 上面一只电源管理ICBN=BK坏了

楼主(2013-01-27):
接到一块显卡!!上面一只4方24脚IC(实际是25脚 IC低部是地) 我用飞线的办法确认IC是坏的 请问一下这IC能用代换不?另外这显卡的外接6pin调出来的也是1.8V我用线飞到坏的那组电源输出管后显卡就能正常工作,但是6pin那组2只管发热有点厉害.有那位高手帮忙想一个方案出来,谢谢
显卡

网友:
发热不正常用不了好久。。最好把电源IC MOS管一起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