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6vmx不从硬盘引导系统

楼主(2013-01-27):
此主板有3个异常。1是不认U盘,BIOS设置里看不到USB-HDD,也无法从U盘引导来进入PE。2是用光盘进入PE后复制镜像速度很慢。3是即使是已经复制好镜像的硬盘也无法从硬盘引导来自动安装系统,并提示没有引导盘或安装系统按任意键。起初是认为BIOS设置问题,后来认为不是,应该是硬件问题。先刷写BIOS后没有改善。想到硬盘控制器集成在南桥中,换了片南桥还是没有改善。请问是什么情况这是?

补充内容 (2013-1-28 09:48):
重申一下:除了主板其他配件都换过,U盘,PE,重建主引导记录都试过。IDE和SATA硬盘都试过。

网友:
北桥虚焊 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来个歪理啊 看看南桥的晶振 换一下,。我感觉不应该 但是论坛上有人换完就能认硬盘了

网友:
你硬盘没问题吧?

网友:
换PE试下  有些要用W7的PE好些

网友:
富士康主板代工长城的有好多出现这种情况都没有修好

网友:
个人感觉能进PE或许主板不存在很大的问题,是否进行更换过内存和硬盘测试过?

网友:
个人感觉内存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硬盘的多 LZ你换过硬盘吗?

网友:
搞火了就一样一样的换,到好为止!

网友:
换一条内存和一个好的硬盘再用示波款测一下时钟睡数据有没有异常

网友:
之前我也遇過相同的情形,換過BIOS晶片就搞定了,給您參考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BIOS出了好多怪问题,你要在确定下你的BIOS

网友:
安装时系统进度条能不能走完?可以走完的话,进DOS下输入FDISK /MBR

网友:
  我修好的 FOXConn 过几天突然出现了 U 盘  串口 能识别,无法引导,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还是南桥周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