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BIOS的功能问题请教 ?

楼主(2013-01-27):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双BIOS的主板(技喜主板比较多),两个BIOS的功能及不同点在什么地方,设计为什么要使用双BIOS呢?

网友:
比单bios好 要是刷坏 另一个会自动 好好想吧

网友:
昨天有一块技嘉的板不跑码,我把两个bios拆了,两个都刷了程序,装上一个跑25,然后搞了一个多小时,那块板还是没点亮,我就试着把另一个bios也装上去,结果就亮机了,好怪

网友:
  一般有个主一个副,一般是两个都取下来,坏先坏主bios,不管先刷主bios,副bios先放起来,当主bios装上不亮,就直接把主bios拆下来把副bios装到主bios去,副bios位置空着没事

网友:
一个是主BIOS,另一个是备份BIOS,主BIOS出问题了就从副BIOS启动

网友A:
1、做备份、当主BIOS有问题时可从副BIOS恢复
2、做硬件切换、针对不同内存、CPU调用不同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做备份、当主BIOS有问题时可从副BIOS恢复
2、做硬件切换、针对不同内存、CPU调用不同BIOS

原来如此....

网友B:
主要是做个备份,特别是技嘉的板子,都是两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做个备份,特别是技嘉的板子,都是两个BIOS

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