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稳压电源替代UPS内部电瓶

楼主(2013-01-27):
我想用稳压电源替代UPS内部电瓶,检测UPS的是否正常启动,内部有3节电瓶共36伏,选用的稳压电源最高30伏,替代电瓶控制板会不会反向充电,造成稳压电源的损坏,麻烦了

网友:
不会的,有二极管反向截止,昨天还外置电源修一台UPS

网友:
选用30V 电压是否低呢, 单节电池最低电压应不低于10.5V 3节串联 最低31.5V ,还有考虑稳压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需要多少呢?

网友:
也碰到这个麻烦,山特3KW在线式UPS,电瓶全坏,100V直流65AH,未知能否用外置电源供电模拟电瓶。

网友:
1、铅酸蓄电池单体正常充电电压为2.3V,极限电压为2.4V。
2、免维护铅酸蓄电池放电终止电压
电池类型        终止电压(C10)        终止电压(C20)        终止电压(1C)        终止电压(3C)
小密电池                               1.75V/Cell                                      1.6V/Cell
中大密电池  1.8V/Cell                                                       1.6V/Cell
Cell表示电池的单体,每Cell电压近似2V;12V电池有6个单体,终止电压为单格终止电压的6倍;6V电池有3个单体,终止电压为单格终止电压的3倍;其他类推;
3、外置供电模拟电瓶是可以的,但要注意电压范围。36V蓄电池充电极限电压为18x2.4=43.2(V);放电终止电压为18x1.8=32.4(V)

答非所问

网友:
这个电压还是低了点,虽然不能反向充电,但电源本身就有问题,修好时的能否正常启动,是不是超过临界电压,需要看到看相关资料的。我就遇到过这样问题。时间太长了,记不清具体情况了。

网友(2013-02-26):
可以用稳压电源替代UPS内部电瓶!工作电压要合适!

网友:
反向充电不会弄坏稳压电源的。

网友:
电压要适合,其他的没问题

网友:
应该 不可以

网友:
恩,是个好注意啊,下次维修我也试试外接电源的方法

网友:
原理上是可以。有人在设计测试220V逆变器时用200A12V的开关电源代替电瓶。

网友(2013-04-04):
為了維修常備電池TEST用,這的確是很麻煩,如能用穩壓電源替代卻是方便許多,學習了,多謝!

网友:
如果电池组是110V,或者185V,那么这个开关电源很是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