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烧机法的具体流程

楼主(2013-01-27):
公共端完全短路,要怎么用烧机法来找故障元件?而且公共端有很多个点,接哪个位置好?另外有听前辈们说起可以分成一段一段来测短路,这个分成一段一段要怎么作?

网友(点评):
烧鸡法很简单,什么原件短路就接在什么原件上,电流慢慢变大到1.00A以上的时候就可以去找发热原件。切记不要烧到2A以上,这样容易损坏其他原件,也会损坏你的直流电源。

网友(点评):
还有待机小电流短路的情况,不需要刻意去查短路的地方再去烧鸡,直接插入适配器,就可以直接摸到主板上发热的原件,一般化,南桥,EC,网卡,USB供电芯片(待机提供USB供电的主板)这些短路的比较多。进水的除外。

网友:
在哪里分段要看图,供电是几伏就用几伏烧,慢慢加大电流,找发热的原件。

网友:
期待高手的回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