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暗屏求助

楼主(2013-01-27):
换好的高压同样暗屏
确定电路上的问题
改通用高压
不管是拉3.3V作开关
还是拉16V作开关信号(直接短接3.3V 16V的MOS管还是同样)
都是过XP滚动条后黑屏
进安全模式不黑屏
但是键盘又不能用了

到底是为什么啊
是不是显卡还有问题
或者还有其它问题请支招

网友:
有大侠遇到过同样问题吗

网友:
你这不像是高压条的问题,可能是显卡吧.这个板子板载内存的,那个出了问题也会黑屏的. 可以找根2G DD2的条子插上试试. 915的插上2G的,自动关掉板上内存的. 再不行就只能搞桥了,BIOS不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暗屏”我的理解是:屏幕有显示图文信息,没有背光或者光线不够,导致看不清楚。楼主的问题应该是黑屏

网友A:
用2G条子试了一样的
郁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2G条子试了一样的
郁闷了

搞桥吧。呵呵。现在这个机子的板子也不贵的,100多吧。

AM2

网友:
用电池跟外接电源都是一样的?

网友:
做个系统吧,多半是系统中病毒了

网友:
是不是休眠开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桥吧。呵呵。现在这个机子的板子也不贵的,100多吧。

但换板都那么便宜
但客户说不弄了
毕竟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