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ConRoe945PL-GLAN

楼主(2013-01-27):
华擎ConRoe945PL-GLAN 时掉时不掉,掉时是跑码掉,不掉时U没供电 试过几次还有幸亮过一次 这样爱坏不坏的最怕了......
看内存供电 RT9214 给人弄过,不掉时测了下内存供电0.4  --! 换个 9214吧!
前者用松香自从认识了焊宝不闻松香好久......果然紧香!  换好后再试 妹! 伟大的结果 ME TO(觅图) 5脚只有2.xxV R1另一头 有12V 在线测R1阻值100多KO
坏了吧! 换了个0 O电阻上去再试试不掉了!
内存显卡全插上

抽了根烟鼓励了自己一下!!!!!!!{:soso__10651347705510477688_3:} 不容易啊! 要不要来根你们? 如果有问题 望哥们指导不要打击呀! 明天再试试如果不行删去此贴! 然后再抽几根烟反思{:soso__9927268456394459654_2:}

网友:
有些问题不简单啊  祝你好运

网友:
不掉测内存0.4有点整不懂哦

网友:
就是说  不掉电时 内存供电不足 这个桥1.5好像由内存的供电经一线性供电电路产生的,产生桥供电后用它来产生总线  所以不掉时U是没供电的  不知道这样说有没错  望见凉!谢谢

网友:
   常坏元件

网友:
上家维修太粗心了。你捡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