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时常会掉电

楼主(2013-01-27):
华硕K40AB时常会掉电,但是又不固定时间,有时候玩个一上午都没事,特别用3DMAX跑着,有时候2 个小时都用不到 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
散热没问题的话,北桥搞了就OK了
216-0674026    216-0674034  通病了
顺便给大家说个窍门  216-0674026集显,可以代换 216-0674034独显  .嘿嘿.反之不行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 咋不知道呢

网友:
本来这款机器拿过来就是不开机的,烘了一下北桥,就能开机; 之后重新加焊过能开机测试机器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此机通病,北桥。

网友:
重新植球吧  还是

网友:
此机不就是北桥通病,加焊不行,重植,重植不行,更换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重新植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