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修理带不起负载的电源故障

楼主(2013-01-27):
品牌: AOPEN  型号G-300+
故障:电源在机子上启动后CPU风扇一旋转即停,换电源后电脑正常
空载电源修理:   短接绿,黑线电源风扇旋转,紫色5伏电压正常,其它输出正极电压基本正常。就负12伏变负11.7伏,负3.3也低一点点,记不清了。
     为了修理这电源作备用百度寻找图纸和修理经验,还专门在本网站注册,天天来签到,泡本论坛,按照论坛上有关带不起负载的电源故障检修方法,说是电容坏,卸下所有电容用万用表测容量全好,代用法也不行,反复拆了焊都不行,头都晕了丢一边好几星期
     继续泡本论坛,偶尔发现有7500芯片各脚电压资料即抄了下来
     待机时电压:1       0V      启动后电压       1     2.48V
                       2       2.48V                                    2.48V
                       3       0.06V                                    3.18V
                       4       3.4V                                       0.09V
                       5       1.58V                                     1.58V
                        6      3.67V                                     3.67V
                        7        0V                                           0
                        8        2.29V                                      2.09V
                        .
                        .
                        .
                        15      4.92V                                        4.92V
                        16       0V                                            0V
     带电检查我的烂电源,发现8脚无电压,2脚和16脚相连为2.5V  ,其他和论坛资料差不多,重点查2脚为什么无电压?参考长城ATX-300P4-PFC图纸,12脚为24.4V电源脚,并一R65  2.7K电阻接入8脚,按照图纸8脚应该有电压,检测焊出烂电源 8脚上的R16电阻发现开路,并更换。电源正常带负载,成功了
     本人也记下修理正常后7500各脚电压
        待机  :            启动:
      1     0.01V           2.5V
      2     2.5V             2.5V
      3     0.09V            2.8V
      4     4.3V               1.6V
      5     1.6V               1.59V
      6      3.61V             3.59V
      7      0V                   0
      8      3.18V             2.53V
      9       0                   0
      10     0                      0
      11     3.16V             2.52V
      12     21.4V              21.4V
      13     5.02V               5.0V
      14      5.02V               5.0V
      15      4.6 V                4.8V
       16      2.5V                2.5V

网友:
请高手解释为什么8脚无电源输入即带不起负载,谢谢

网友:
楼主换个7500试试吧,这东西多得是

网友:
8脚电压太高了,看来推动管周边电路还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主功夫不浅!请楼主仔细查看7500B的资料你就会发现原因。电源带不起负载的原因很多,你只遇其一。

网友:
感觉楼主的电源还有问题,芯片的4脚启动后的电压、16脚待机时的电压,另13、14和15脚是不是并在一起的?楼主抄的芯片电压表也有点问题

网友:
上机已经正常使用几天,没见死机。继续向高手学习,彻底检查暗病

网友:
R65=R63=3.3K,请查R63电阻原值。

网友:
坏电源上原来的R16电阻太小了,看不清色环,我就参考长城ATX-300P4-PFC图纸R65  2.7K电阻,是不是阻值小的原因造成测量出来8脚电压高呢,难道要换成3.3K吗,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学习啊。。我是新手。。玩电源不久一直没敢带电测啊。呵呵。惭愧啊。

网友(2013-03-10):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一般是电容问题多

开始也怀疑电容问题,全部拆下测量是好的。现在电源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