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3Z过滚动条后重启,风枪吹南桥附近就OK能顶半天,一个字:真邪

楼主(2013-01-27):
如题:
机型:Acer 4733Z
板号:
故障:进系统或进U盘PE,过完滚动条后,就自动重启。
检测:用风枪对着南桥附近吹一吹,就可以进系统了,进了系统了,各项功能都正常。
在重启的瞬间,PLTRST#有高低高的跳变,HWPG,ICH_PWROK,IVMPWROK无跳变。CPU供电无跳变。时钟无异常。
南桥换过,BIOS刷过。涛声依旧
真的木有思路了,
有木有遇到过?

补充内容 (2013-2-8 13:07):
是南桥边上两个MOS管的问题,已经搞定,这两个MOS管是SM总线的通道,开机时G极是3.3V,有时导通不良吧,直接去掉MOS管,飞过去就行了。后来发现声卡不认了,郁闷,最后量到发现南桥声音模块的供电1.5V变成1.2V了,

补充内容 (2013-2-8 13:09):
再直接飞一个1.5V就可以发现声卡设备,最后测试功能正常了。

网友:
南桥周围的电容全换掉试试

网友:
楼主数学不好“真邪”是两个字哈;本人觉得既然吹南桥附近就OK;那除了查南桥附近的元件外;背面你注意了没呢,看看也许有新发现吧

网友:
是AMD 的芯片组吗

网友:
用示波器 重   量 下  各个信号  看是否稳定

网友:
就是南桥旁边的小贴片电容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