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各位大大帮忙

楼主(2013-01-28):
本人新手,在学习液晶显示器维修中一直弄不明白液晶显示器的控制板上开关,红灯绿灯这些的英文字母都是用那些表示。

网友:
我简单的说下
杂牌就是我们说的通用板 KO是开关 R红指示灯 G绿指示灯 GND接地 K1菜单加 K2菜单减 K3 AUTO自动调整 在菜单里也是退出 K4 MENU菜单键在菜单里也是确定 每个按键一般是3.3V 当按下按键应该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