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教一下联想旭日125F笔记本的CMOS电池位置

楼主(2013-01-28):
各位老师本人是刚接触电脑维修这块是个新手很菜鸟。今天收到个联想笔记本但该电脑被设置了CMOS密码,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CMOS电池位置。电脑的型号是联想旭日125F,请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该怎么搞。

网友:
电池不就是一个圆圆的东西吗。

网友:
如何将这个密码取消掉。如果不拆卸电池。用PC3000可以弄吗

网友:
对啊可这个笔记本电脑里面没有这个东西,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根本就进不了系统一开机就要求输入HDD PASSWORD 用DOS启动盘都进步去。是不是要短接IO某个脚才行啊。

网友:
这个是硬盘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