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麻烦大师请进)HP CQ40 掉电

楼主(2013-01-28):
HP  CQ40  掉电  开起来1.2几的电流掉到0.4几电流  再重起1.2几电流掉到0.4几电流  在0.007好象没反应     求思路   谢谢大家给思路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amd还是inter啊

网友:
加焊下北桥

网友:
先查CPU供电,没有的话按照时序排查啊。

网友:
amd,风枪吹吹南北桥吧

网友:
amd还是inter

网友:
直接搞北桥吧。

网友:
北桥看下啊

网友:
谢谢  已经解决

网友:
今天就碰到一台,一模一样故障,接原装适配器就不会这样了跳两次不触发了

网友:
兄台,好了,是怎么好的,写出来分享下,谢谢!加焊北桥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