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换通用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3-01-28):
话不多说上图!换了通用驱动板,屏线换了几根,驱动板也换了几块,问题都是一样,经验丰富的老手给个意见。

网友(点评):
这是个高分屏

网友:
屏换过没有呢?

网友:
换个屏试下 或者把这个屏拿到别的机器试下不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是不是程序没刷对

网友:
程序的问题,,,程序不对,,

网友:
這個像是程序支援不對!

网友:
肯定是程序没有刷对,换个板子

网友:
刷的程序不对,鉴定完毕!

网友:
确定你的系统没得问题吗。还有确定好屏线单双再刷正确的程序应该能搞定,之前是什么问题要换板的

网友:
请楼主刷屏程序,很明显的程序不对

网友:
可能通用板不支持,程序刷一下

网友:
很明显的程序不对

网友:
程序选错了,实在找不到完全和屏型号一样的程序,就选尺寸 分辨率 屏电压 接口位数(双6双8什么的)一样的试一试,可能细节会多少有些损失,基本都可以用。

网友:
怎么刷程序

网友:
一看就是驱动不对

网友:
通用驱动板上面可以调吧   程序不对

网友:
这个是程序不对 如果确定程序肯定对的 把屏线的插屏的那一头从右往左数的第4,5,6去掉试试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对

网友:
根据屏的分辨率选择合适的程序或者跳线。

网友:
是程序不对,直接刷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