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安美EG701AX-VE(W)600W电源带不起负载维修一例

楼主(2013-01-28):
此电源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外加两个光驱也正常;接主板,待机测得紫线3.93V绿线3.77V;开机,电源及CPU风扇转几下就停,此时测得紫线3.53V绿线0.06V,电源保护了。可以判断+5VSB电压太低,查看其C13滤波电容貌似鼓包,拆下测仅有185UF,用台湾OST RLS系列原值1500UF10V替换后,工作正常。需要说明的是C14是好的,辅助电源用N通道MOS开关管K2750;原因也已查明:原来用户使用UPS电源,因此从未关闭电源板!
+5VSB电压输出部分电路看蓝框图示。

网友:
这电源做工料很足,,,

网友:
用料十足,但都是旧瓶新装,能做到600W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APFC用的是UCC3817AN和LM393N芯片。

网友:
我用过一个 特别便宜 不敢带大功率设备

网友:
就是电容爆啊。。这钱好赚。。

网友:
这电源做工太好了。有500W没有呀

网友A:
这电源新的卖多少钱呀?  性价比应该蛮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新的卖多少钱呀?  性价比应该蛮不错的

只有旧的,没有新的,25加元入手。

网友:
这现象电容坏的多

网友:
看着真不错,恭喜了
应该是安耐美

网友:
这个有600W 不可能吧

网友:
图纸自己画的吗?不错呀,有航嘉的电路图吗?

网友:
跑线路的水平相当不错!画的原理图也不错!

网友B:
输出功率肯定没有600W,做工还不错,输出电容要换成3300UF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功率肯定没有600W,做工还不错,输出电容要换成3300UF比较好。

输出6个电容全是3300UF的,3.3V 5V 12V各2个,-12V用MC7912CT芯片,电容是1000UF。

网友:
电源鼓包~~就是送钱哇~!!不过你手里的电容配件也很充足呀

网友:
补充说明:
1,加上R64是+5VSB的取样电阻510欧。
2,R60,ZD2是接在D10和L之间。不知与接在+5VSB和L之间有何区别?

网友:
区别一定有的,取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