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昂达主板图纸

楼主(2013-01-28):
求昂达RS790GX+/785+/780+图纸  有的 麻烦传一个  谢谢

网友:
昂达的板根本就找不到图,,

网友A: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让我修废了.桥爆珠了.

网友:
这板有通病  在百度是哪个 都是供电不出来  找不到点维修  有图纸就好办了  就是没有  郁闷  啊 o(︶︿︶)o 唉

网友:
现在什么问题?有的问题不需要图纸也可以修好的   查查IC引脚定义

网友:
W83321芯片供电不够  我把供电搞出来会后 还有其他供电不正常 查到一个MOS的一个控制电压有跳变  理线路 理不到 所以要图纸 来看看

网友(2013-05-08):
是的,你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让我修废了.桥爆珠了.

是啊,都是这样的,很郁闷啊,烦的狠啊

网友:
找了几个小时没找到,是听郁闷啊

网友:
我有一块A69T不开机,也想要图纸

网友:
是啊  难办了

网友(2013-07-03):
我也有一张A69T的主板。CUP上管输出无电压。我怀疑是电源IC VID12.5和VRM12脚接地问题,可是没图纸无法跑出电路来。

网友(2013-10-07):
现在的图纸为啥  这么不好找啊

网友:
我有块昂达A770,插P4,南北桥慢慢发热。没找到图纸。

网友(2013-12-22):
改修笔记本吧,图纸还好找

网友(2014-03-19):
板子多得去了没图纸看着都能睡着

网友(2014-08-02):
onda的图纸我一张都没找到,是大家都没有吗?有的分享一下

网友(2014-10-18):
插电自动上电不跑码,按开关可以开机,换了I/O还是不行,没图不知道哪里了

网友B(2014-12-28):
我也有这样一块主板,上电不跑码,供电正常,复位灯一闪一闪,求指教或图纸

网友(2015-02-02):
为啥一张图纸也没有,我的A880,找了几天了

网友(2015-04-15):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样一块主板,上电不跑码,供电正常,复位灯一闪一闪,求指教或图纸

我也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 一顿乱戳,无解

网友(2015-06-21):
一样郁闷呀

网友:
求昂达 G31C的图纸    故障自动通电

网友(2016-01-21):
我这也有一块.不能开机.找不到图纸

网友(2016-07-08):
我也有一块ONDA  P31的主板,就是找不到电路图纸,开机过程一会突然停机掉电,看来要想整好有点困难。哪位高师有这块板子的图纸,请发过来分享?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昂达RS790GX+/785+/780+主板,cpu供电修好了,还是开机 上电不跑码,供电正常,复位灯一闪一闪,求指教或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