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不认盘。

楼主(2013-01-28):
遇到一个盘, ST3160815AS  Firmware:3.AAC  BIOS不认盘。求修复思路~~!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指令下什么提示

网友A:
硬盘起转吗?如果能转不认,那就只能拿到维修的地方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起转吗?如果能转不认,那就只能拿到维修的地方看了。

不转。没有反应。

网友:
电板坏了,到个专业维修的地方换一个就好。

网友C:
找相同的电路板,把主板bios换上,在装上你的盘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相同的电路板,把主板bios换上,在装上你的盘体

换了一个相似的电路板。换上以后,装到电脑上,可以听到硬盘转开了,但是还是不认盘。这个又如何解决呢?可是,在我想清空主板COMS,换跳线的时候,主机就启动了。。再开机,还是不认硬盘。。

网友:
没工具你怎么搞?不容易。。

网友:
硬盘有复位没

网友:
转后有没卡的一声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B:
没有咔的一声,没有修好,换了一块板,我在论坛上找了一下,说是要换原板上的BIOS,我不知道BIOS是哪一个。

网友C:
原板上的bios应该是一颗25开头的八角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板上的bios应该是一颗25开头的八角芯片!

多谢了。。我换掉试一下。

网友:
呵呵,不客气,多多交流,相互学习,修成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转。没有反应。

电路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咔的一声,没有修好,换了一块板,我在论坛上找了一下,说是要换原板上的BIOS,我不知道BIOS是哪一个 ...

在电源头的那一角有个8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