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产海尔w66换显卡花屏的问题

楼主(2013-01-28):
昨天修的一台国产的海尔w66,客户送过来的时候是六分屏,肯定是显卡的问题,那就加焊吧,结果一加开机黑屏,想可能是没焊好,重植,结果还是黑屏。看来显卡芯片坏了,换吧,原来用的是703,我只有730,想应该没有问题。结果换上去故障现象是接亮,屏不亮,肯定是焊好了,看来还是显卡芯片?!再换一下吧!手头还有一个730,换上去亮了,很高兴,装上测试,结果又有问题出现了,到系统桌面灰屏!是系统?经客户同意后装系统后还是一样,是板层出现问题?可是换的两个730现象不一样呀!看来也不是板层的问题,我的730其中有一个是在别的机子加焊几次都能用的,只是时间用一两个月就虚焊,最后就不修了就把芯片拆下来的,这样的话芯片肯定也是好的,那问题出在那里。

想来想去,人家以前用的芯片是703,会不会是芯片型号有点不一样,以前在别的机子上也互换过,没有问题,也没有想那么多,在同行找了一个703,换上去就好了!

看来换芯片最好换一样的

网友:
显存被你搞虚焊了,加焊显存吧

网友:
还是原型号更换比较把握啊

网友:
记下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是的,有的就是挑型号,明基R56也挑

网友:
不错,有的机器比较挑显卡,型号不同换上去就是不行。

网友:
是原型号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