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不出3V 5V求助大神级别老师

楼主(2013-01-28):
我的DELLN5110不出3V 5V,待机电流0.03A

TPS51123供电正常,1脚6脚电压正常.18脚电压3.3.线性电压也正常,就是不出3V 5V,

换了两个TPS51123结果18脚ENC直接电压0.几V,换回来以前的51123 18脚电压又正常.

我又找了一个51125换上去,结果直接连线性电压都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非常困惑,请各位大神级别老师指点迷津

附上图纸 《不凡修论坛》DQ15

网友:
据我所知,DELL好多机器不开机不出3 5V的

网友:
不同的芯片怎么可以

网友:
用断路法分析下哪里短路或者供电芯片坏

网友A:
USB小板上的那个八角芯片  U3502  是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B:
大哥看一下这部分电路

PC4118这个电容的1脚有5V,2脚却没有电压,也没有短路,这是怎么回事,PU4104的D级有20V左右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小板上的那个八角芯片  U3502  是什么型号   谢谢

是N523 ..你那机器待机时候PL4101和PL4102有电压吗

网友C:
有ENC 就看8脚和17有没3V 5V 再看22脚和9脚有没自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ENC 就看8脚和17有没3V 5V 再看22脚和9脚有没自举,

大哥你看看这部分电路,9脚和22脚都有电压,但是到了串联的电容那里,就只有1脚有电压,2脚却没有,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看一下这部分电路

PC4118这个电容的1脚有5V,2脚却没有电压,也没有短路,这是怎么回事,PU4104的 ...

4118的2脚没电压说明PU4104没工作啊,你看下PU4104的4脚是不是没电压啊?看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如果条件满足说明芯片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118的2脚被PU4104的S极拉低了,你看下PU4104的4脚是不是没电压啊?VGS要大于4.5V4118的2脚才有电压。

确实PU4104的G级没有电压,您的意思是目前这个状态时正常的吗? 但是PC4118的2脚如果没电的话,那么待机电感PL4102就不会发出待机电压5V,另一路的PL4101电感是3V待机,也和这一路相同。

难道这个主板待机就是不出3V5V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确实PU4104的G级没有电压,您的意思是目前这个状态时正常的吗? 但是PC4118的2脚如果没电的话,那么待机电 ...

查发出5V的芯片工作条件,如果条件满足说明芯片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查发出5V的芯片工作条件,如果条件满足说明芯片坏。

TPS51123芯片我发了两个都换过了,结果换上之后,ENC的开启电压却变成了0.几V,换回这个TPS51123 ENC电压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B:
TPS51123芯片我发了两个都换过了,结果换上之后,ENC的开启电压却变成了0.几V,换回这个TPS51123 ENC电压 ...

您QQ多少,? QQ上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QQ多少,? QQ上说

QQ710855237

网友:
看来是后面给拉低了

网友E:
线性 5V 3V 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性 5V 3V 出来了吗

线性都出来了,我觉得是TPS51123问题,因为这个TPS51123的18脚连接着一个电阻和一个2级管,我全部断开后,18脚还是有电压,我换了一个51123,结果换上后发现第18脚电压变成了0.几V,不知道怎么回事,18脚对地300左右,应该正常啊,是什么拉低了电压呢? 不明白啊

还是我换的芯片也是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N523 ..你那机器待机时候PL4101和PL4102有电压吗

我这的那个板子 全板短路  南桥坏了   给客户换新版了   以前的板 被售后高报废了  主板连接USB小板的那个插槽被售后  搞得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ENC 就看8脚和17有没3V 5V 再看22脚和9脚有没自举,

PU4104的D级有20V左右电压
正常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一下啊

网友:
哎,,,看了感觉很精奇。楼主还是换人修吧,这电路,你什么都不懂。自举电容一5V你都不知道正不正常。D级19V你也不知道。搞毛线啊、

网友:
DELL好多机器不开机不出3 5V的

网友C:
那证明芯片是好的,自举也是有的,先把5V上管去掉测G极用示波器抓波看有没有,

网友:
看着像保护了。 断开后级电压可能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证明芯片是好的,自举也是有的,先把5V上管去掉测G极用示波器抓波看有没有,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