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里面最厚的那个亚克力板哪有卖

楼主(2013-01-28):
手里有3台19的,1联想2长城。全是摔坏的,液晶竟然没坏,全是亚克力板裂开。
哪有卖这个板的?那个亚克力板子裂口显示器开机看起来和漏光一样

网友:
这个没得卖  还是找旧的划算

网友A:
缝隙封劳就行

网友:
碎屏的不少,全是四灯的,板子比较厚,这3台全双灯19,四灯板子厚装不进去,还有个是侧面有屏IC的

网友:
这个板好像没有卖的。你比我幸运啊,我有五台都是屏裂了板是好的。换个屏要28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缝隙封劳就行

不会吧,这玩意咋封,用啥封

网友:
还是回收几块旧屏自己拆,这样更划算。
液晶板坏的多,很好找的。

网友:
单独去买那几个 很难买的...还是只有找型号一样的屏拆吧..或者想法换背光.

网友:
淘宝有的...

网友:
找旧屏拆划算。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卖,只能找碎屏,,,,

网友:
你要找玻璃。也要说一下屏的型号呀。

网友:
這不是太神奇了嗎?
玻璃基板沒破,是破導光板?
真想見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这玩意咋封,用啥封

只要液晶不坏,显示正常这个还是好解决的;如果你会整形,稍微修下用黑色的遮挡,在用铝箔胶带封住就不露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