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80内外接都无显,键盘可以工作

楼主(2013-01-28):
长城T80外接内接都无显,但是键盘可以工作,板号 :S42Q MB NPB VER:B
以前一个华硕的笔记本也是同样的现象,刷BIOS后解决问题,
但这个BIOS我找了几个网站都没找到,
希望哪位能提供下
感谢了!!!
也希望大家能帮我参考参考这个本子的修理方法

网友:
有些BIOS的确,如果没有论坛朋友提供的话根本就找不到的。感谢这个平台给大家带来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开机是同方的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开机是同方的

板号是 S42Q MB NPB VER:B  吗

网友A:
我有,开机是同方的

网友:
看电流跑到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2个BIOS程序 一个是刷因特尔PM45用的,一个是通用机型,你要看清楚你对应的主板编码是什么

我的是 SIS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2个BIOS程序 一个是刷因特尔PM45用的,一个是通用机型,你要看清楚你对应的主板编码是什么

这个是适合大部分T80型号的

T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2个BIOS程序 一个是刷因特尔PM45用的,一个是通用机型,你要看清楚你对应的主板编码是什么

谢谢了
、!!
我 的  QQ24905267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S 514 186 748 H6925
麻烦了

有2个BIOS程序 一个是刷因特尔PM45用的,一个是通用机型,你要看清楚你对应的主板编码是什么

PM45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你机器1S开头的序列号告诉我 我帮找找看

1S 514 186 748 H6925
麻烦了

网友B:
把你机器1S开头的序列号告诉我 我帮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因为之前遇到过华硕的笔记本,也是同样的问题
换显卡,换桥都没用,最后是刷BIOS解决的
T00的显卡已经重新植过了
身边没有同样型号的显卡换
所以想先刷BIOS试试

网友D: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键盘确定能切换吗有时键盘无用的

网友:
希望哪位能提供下 BIOS

网友:
可以先排除下屏线,很多机器外接都无反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排除显卡的可能

你是如何排除显卡可能了,我觉得还是显卡

网友C:
可以排除显卡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