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ZG本本不触发

楼主(2013-01-28):
宏基4743ZG本本不触发
待机电流0.00,KB3930 有3.3V压南桥电流也没变化,换过ec,也刷过BIOS都没用,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待机的3V 5V都有,ec的供电也有,就是按开关的时候  ec的101脚没有跳变

网友:
ACIN LID#查了吗?

网友:
看下南桥和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没得,昨天修了一个升压电路不良得,也是不触发你也看看

网友:
先把3V 5V 修出来

网友:
我的也是没有3V 5V

网友:
待机都没电流   查公共点电压   保护隔离

网友:
换成4位的电源吧,有的电流很低,看不出来

网友:
发表于 2013-1-28 11:48:21 |只看该作者 看下南桥和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没得,昨天修了一个升压电路不良得,也是不触发你也看看

能具体说下在什么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