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HM65那款,开机报警 三短三长又三短报警有谁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3-01-28):
拆机,发现主板,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主板没有腐蚀痕迹,未修过,测量各电压,CPU,内存供电都有,求助,,,,,,,,,

网友(2013-03-01):
问题已解决,苦苦研究3天,终于修好!人一定要靠自己,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坚强,越要沉住气,求别人一万次,不如求自己一次。

网友:
你好,我刚好也接到一台跟你一样的机器,也是同样的问题,大哥能指教下吗,我QQ是846304558,

网友(2013-05-08):
不是内存就是显卡吧

网友(2013-10-16):
什么问题也没分亨下

网友:
楼主 问题出在那里啊?和大家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