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pely-300sd 电源 P1014AP106的问题

楼主(2013-01-28):
Hopely-300sd 电源 与 P1014AP106相连的开关变压器的次级三个抽头,一个整流后供给5VSB,一个给7500供电,经测量电压时2V,我这台电源的PS-ON只有2V左右,不能启动,请问给7500供电的抽头上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电源

网友:
7500供电不对,,,

网友:
我也怀疑有问题,请把正确的告诉我。

网友:
变压器上的电压是高频交流,你应该测整流后的直流电压,看是多少

网友:
整流后的电压时2V, 该变压器两组电压输出,一路给5VSB供电,该路电压正常,一路给7500供电,只有2V不正常,正常电压值应该是12V,出现这种现象有谁知道?

网友A:
我的p1014ap06炸开了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