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bios芯片是否物理损坏?

楼主(2013-01-28):
磐英5p5e上的ami bios芯片sst49lf004a刷黑,放在了一台清华同方主机上刷,同方机是phoenix award workstation bios,用awdflash 8.94、8.0、7.52强刷均失败,afudos 4.4 无法使用。最后awdflash提示unknown flash type
网上查资料发现同方板子上的bios芯片是winbond 49f002up(完整的记不清了),应该是2Mbit、5v 。
会不会把sst烧了?怎么判断?不加电能用万用表量出来吗?

网友:
不太清楚,顶一个

网友:
你这个是2M的储存器

网友(点评):
winbond 49f002up是2Mbit。 sst 49lf004a应该是4Mbit。

网友:
顶一个  555555555555555

淮安笔记本维修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用编程器,能读能写能擦除,芯片就OK,当然,前提是你的编程器支持这款芯片。

网友:
bios写保护导致,这个是最通常的原因。写保护的方法有2种:硬件调线的方法、GPIO软件控制的哪种方法都是将WE#这个信号搞得高电平无效达到目的。有些板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需要update ESCD 、build DMI等需要对bios进行回写的操作,如果做了保护,出现unknown flash type,导致回写失败。

网友:
记得我也有一次是技嘉 bios蕊片,死活读出来,蕊片是华邦的25L开头的八角蕊片,用西尔特280U的编程器读不出,后面在别的板上拆了一样的蕊片,刷下bios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