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SZ用SG5841SZ代用吗

楼主(2013-01-28):
我有一台显示器电源板的IC《SG5841SZ》坏了,可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哪个IC,只找到个SG6841SZ,不知这个SG6841能用SG5841SZ代替吗???

网友:
查一下这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跟参数不就知道能不能代换了。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好像可以吧!你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