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东芝m307(m300) 1.05供电电路 上管fds8878 ...
求高手指点 东芝m307(m300) 1.05供电电路 上管fds8878烧

楼主(2013-01-28):
来自: 河南商丘
求高手指点 东芝m307(m300) 1.05供电电路 上管fds8878烧 上下管用fds8880 和同一电路中的下管都换上后 可以开机但是只要一关机就烧电流和原来一样4.xxA

网友:
把芯片一起换了试一下。

网友:
来自: 河南商丘
没有电源芯片 c6-ad的

网友:
来自: 河南商丘
顶起 ··············

网友:
供电芯片 MOS管 电容 先换

网友:
MOS管 电容 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