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屏暗 求大神

楼主(2013-01-28):
R400 屏暗的  屏线 高压条 主板各保险供电 都正常的 灯管也正常 的  但就是用原装高压条屏暗 改通用高压条 正常 实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主要是客户要求 要有指示灯  现在还是怀疑 主板 问题 怕测漏了 哪路供电 求大神分析

网友:
R400 有通病的 屏线 爱坏 高压  主板保险 三个地方 如果是LCD 尤其是三星的 灯管也爱坏!仅供参考!

网友:
屏线 高压条  换新测试一样屏暗 灯管我该通用高压条 正常使用 现在怀疑主板问题 测主板 各个保险皆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休眠开关的问题啊。

网友:
直接换屏线吧,百分之90好

网友A:
3.3的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保险吧 在仔细看看 有很多歌保险呢。。

网友:
可能是屏线

网友:
看清楚帖子在回复 兄弟们 前面我已经 说了换过 屏线 高压 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的开启信号有没有?

3.3V 开启有的

网友:
前天修了台DELL1420的,屏暗,确切地说应该是亮度不够,测量电压都正常,换高压板灯管都一样,后换了屏,亮度恢复正常。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另外你调过屏幕的亮度没?调整下;看怎样?

网友:
LCD 的机器 屏暗应该不难吧

网友:
楼主改通用高压可以用,就疑是高压的问题。要是简单点,买个原装高压换了。你在暗屏的情况下,要是那些LED都正常,也可以多花点时间吧这些LED灯改到通用高压条上。

网友:
多半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总有你漏掉的 仔细

网友:
查屏供电3.3V有木有,一般命名是LCDVCC

网友:
这种情况 直接说想带指示灯的修好至少300 改通用的200…… 不要直接拉到 呵呵呵

网友:
1、你有没有换过原装高压条?
2、想要有指示灯,直接用两个高压就可以了
把原来的高压条的线圈去掉,然后把通用高压条放在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把蓝牙去掉试下,蓝牙上的电容短路暗屏是通病

网友:
主板上的保险  有4-5个 你仔细量一下确认主板保险都有电  那么楼上说的屏线和蓝牙电容 就在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