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845GV主板通病维修

楼主(2013-01-28):
一般全板没有复位的情况下基本都是北桥旁边的那个MOS管损坏,直接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一! 不分板子吗?  基本是说全部都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吗? 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不敢当,技嘉845GV主板通病

那管子是桥供电吗?

网友:
北桥边的应该是FSB总线上拉电压供电,测电压就可判断

网友:
管子是指北桥VTT1.2供电?